数据采集与分析
菜鸟问题,请老师回答

楼主(2003-12-12):
我是工控机新手,数据采集新手,请问老师,4路正负5V的3.9kHz的正弦信号该选用采样频率为多少的数据采集卡,具体什么型号??? 请老师回答我,谢谢 啊

网友A:
这种信号的频率不高 幅值范围也属于正常范围内 选用一般的数据采集板都能满足要求 用凌华的9114 吧 比较成熟的板子 价钱也不贵 当然能买的起NI的板子就更好了 如果你还考虑到以后要采更多的信号或者要采频率比较高的速度信号的话就要选用功能比较强大的板子了 比如凌华的2206板子 但是要注意 好的板子未必稳定 比如凌华的2206 据我所知驱动就有问题

楼主:
wuqi-0731,谢谢你回答 烦问用pci9111可以吗 ??? pci9114多少钱??? pci9114大概多少钱 ? 请问单端输入和差动输入是什么意思??? 烦劳你回答,谢谢

网友A:
已经说了只要能满足你的要求什么板子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只要采4路正负5V3.9kHz的信号 9111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 9114的价格大概在4000左右吧 具体你问李侃老师吧 他是凌华公司的技术经理 单端信号怎么说呢 具体的讲,比如一路传感器信号 如果它的幅值是用它对公共地的大小来表示的 那这个信号就是单端输入的 如果一路传感器信号用一正一负(都是对公共地)来表示的 这一正一负同时输入进采集板 叫差动输入 这个信号的大小是用这一正一负相减来表示的

网友B:
PCI9111DG -- ¥3024 PCI9111HR -- ¥1999 PCI9114DG -- ¥5803 PCI9114HG -- ¥6174 PCI9114ADG -- ¥7100 PCI9114AHG -- ¥7471 只是标价,去买时要跟别人砍,能省下来不少呢。

网友C:
wuqi_0731说的单端和差动是信号类型,而板卡的单端和差动是指板卡支持的信号输入方式,通常信号可以分为接地信号(信号有参考地)和浮空信号(信号无参考地),接地的信号可以用差分接法,浮空信号也可以用单端接法,具体怎莫接要看具体应用。

网友D:
纠正一下以上报价: PCI9111HR -- ¥3999

网友E(2007-03-28):
请问现在pci9111多少钱一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