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求助

楼主(2003-12-12):
我现在开发人井管道集中监控系统,上位机监控310个采集点,数据采用电话线传输,我初步设想采用can方式,请问各位高手,能否给设计一个方案,有偿! 0532-3671155 付成

网友A(2003-08-20):
拜托你,310个节点的CAN网络是不是太大了?距离有多远?没有说清楚。

网友B:
电话线?推荐使用双绞线。远距离时,必须保证有一定的尺寸标准。 http://www.zlgmcu.com/philips/philips-can.asp

楼主:
传输距离不等,从1公里到10公里都有,传输介质只有电话线(甲方已提供),我们可以把310个点分成18个监测站,每站30个点左右,监测站到中心采用网络连接。

网友C:
可行途径: 1、使用调制解调器进行2次开发 2、直接购买带有调制解调器接口的硬件和调制解调器组网

楼主:
我想采用DTMF音频传输数据,我的数据量不太多,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D:
能说清楚一些吗?比如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什么

网友E:
可以到泓格的网站,参考一下他们7000的设计:)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7000_index_c.htm 用485的,可以到10KM 2048个节点

网友F(2003-09-23):
这样远只能是CAN用光纤连接。要不电磁方面及可靠性问题就够受了。

网友G:
这样的距离用电话线够呛!

网友H(2003-11-18):
要考虑监控什么东西,节点要不要智能型的,每个节点的数据速率,节点供电方式,节点间的最小距离和最大距离。要知道CAN虽说理论上的节点数很大,但实际要考虑其驱动能力。还要考虑成本。

楼主:
一般 CAN最多只用110个节点吧?

楼主:
加网桥中继之类的应该可以超过110个吧!

网友I:
我有一套监测系统,采用的是CAN总线,与你的设计类似:测点280个,距离8公里,现场运行快1年,很正常。如有意,可联系 yj0123@163.net

网友J:
请参考 http://www.huakong.com.cn 或电话咨询:010-62960717/62960530

楼主:
HK: 你们公司网页怎么打不开

网友K:
哪位知道哪家PLC有CANopen模块?

楼主:
可以直接购买具有can总线的io模块,使用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