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时间控制问题

楼主(2003-12-12):
比如我用组太王控制几个水龙头,当打开七个水龙头的时候液位上升5,我的想法是每隔30S+5,可是组太王好象没有时间控制方面的函数,我以前是做VB的,组太王才刚接触两天。感觉里面的函数太简单了。不知大家有没好主意。急啊!

网友A:
怎么可能没有呢,仔细看看, 他的脚本就有这个功能,有循环的,触发的等,仔细看看资料

楼主:
什么是脚本啊,还有在组太王哪呢? 能不能说清楚点,谢了

网友A:
脚本啊,就是可以运行的代码。你在组态王的开发环境下,在工具才菜单找找,最简单的脚本你可以看你建立的组态画面的属性,没个画面都有各自的属性,你最好看看在线的帮助资料,中文的很好看懂,的找有关怎样实现循环脚本啊,什么的,可以搜索一下关键此脚本,查看

网友B:
你可以定义一个变量,比如:液位。I/O变量OR内存变量要看你实际情况了。然后到“命令语言”里的“应用程序命令语言”里编程,例如: if(\\本站点\$秒==30) \\本站点\液位=\\本站点\液位+5; 由于不知道你的控制方法,只能简要写这点了.其实你可以在if语句里用&&或||添加控制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