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111的A/D与D/A 之间有延时

楼主(2003-12-12):
凌华的PCI-9111的A/D与D/A 之间有延时吗?如果有,他的延时时间是多少呢?

网友A:
A/D与D/A 功能是相互独立的,应该可以达到同步。

楼主:
PCI-9111是一款多功能卡,我看了它的A/D采样速率是110KHZ,但是它的DI DO的速度是多少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PCI-9111的A/D速率是110kHZ,那么它的D/A速率是多少呢?

楼主:
DA的速度是不固定的,因为没有硬件定时,如果要输出高速精确的波形,还是选一块专门的DA卡吧

楼主:
那么,PCI-9111的DI DO的速度是多少呢?

楼主:
我也想知道呢,怎么没有人知道呢?

网友A:
DI/O的速度应该可以达到K级,小于10K。

网友B:
freshman   DA的速度是不固定的,因为没有硬件定时,如果要输出高速精确的波形,还是选一块专门的DA卡吧 那我不知道DA 的速度,那DA通道如何使用,什么时候用DA通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