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防皮带跑偏的措施

楼主(2003-12-12):
大家好,我在煤矿工作,在井下采煤中遇到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生产中皮带运输机经常跑偏严重时会撕皮带,求教各位专家提供建议,谢谢。

网友A:
是否可以在两个滚轮之间加一个导向机构呀?

网友B:
多加几个跑偏信号不就行了,和电机的急停连锁

网友C(2005-09-08):
在皮带两侧各增加一个锥形滚轮轴,小端向内,大端向外,并形成一对,即可使皮带在中间运行。

网友D:
0303讲的方法可用.花费不多

网友E:
同意0303的说法,比较简单实用。

网友F:
在皮带两侧各增加一个锥形滚轮轴,小端向内,大端向外,并形成一对,即可使皮带在中间运行。 好!

网友G:
一般皮带都应该有跑偏停车的阿,为什么你的没有?

网友H:
防止输送带跑偏的方法有以下几点: 1、输送机机身不可有弧弯。 2、可以多安装几组,自动对心槽型托辊组,30度、35度。 3、可以多安装几组锥型侧辊。 4、输送带可以选用尼龙芯,抗拉强度更大。 5、还有问题请联系0512-66231033-609潘工

网友I:
有各种专用的检测与纠偏装置,光电检测较多,配有执行调整机构.精度高的例如用在冶金行业薄板带材生产线上可达毫米级.

网友J:
造成输送带跑偏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输送机的刚性是否够; 2、安装后,运行方向是否直; 3、托滚是否与运行方向的机架垂直;

网友K(2005-10-22):
看看是不是传动轴不平行,而出现一边松一边紧,从而贫使皮带往紧的那边跑

网友L:
同意fongxin!有些问题不一定要在电的方面解决。试着调调机械。

网友M:
我原来的单位也有接触过这类皮带,是买的台湾的,他们的做法是将滚轮和调整论都做成中间粗两头较细.就是在运行的时候皮带的中间部分张力较大,这样做法的效果还可以.不过就是不知道你们用的皮带是什么样和尺寸怎样.参考参考吧.
另外,楼上的说“在皮带两侧各增加一个锥形滚轮轴,小端向内,大端向外,并形成一对,即可使皮带在中间运行。”不知道这样的方法运行后皮带会不会有毛边的情况。有人这样试过吗?提供点结果啊,谢了。

网友N(2006-01-23):
同意jzyh-1981的看法,我们单位也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单位不是传送带,是砂带,被两个轮子拉住,一个主动,一个被动的,我有本书<机械设计禁忌500例>有提到过,平带传动带轮应做成微凸型的,,对于高速的话,要在带轮表面开槽,我们单位用的有2800,铝合金的滚筒,表面开螺旋槽的,使用良好,砂带基本不跑偏,而且比较稳定,!
对于你们比较长的传送带,我觉得可以参造下那些选沙厂的情况,

网友O:
楼上的说“在皮带两侧各增加一个锥形滚轮轴,小端向内,大端向外,并形成一对,即可使皮带在中间运行。”是否多加几组效果会更好呢?是否与皮带长度有关?

网友P:
我厂就是生产这一类设备。 经常用到 :提升机(皮带传送)       但从为出现过皮带 跑偏 情况!                      我们做方法是: 把主传动头采用固定试,  而被传动一头 是锥形滚轮轴(可调节),把轴坐安装在可调节试钢板上,加上螺杆可调节平行和涨紧作用! 希望你可用上!     我邮箱WXXNYUAN@126.com

网友Q:
你是哪里的?有几种方法如下:1,皮带边缘两侧每隔一定间距各加一防偏立辊.2,每隔一定距离加一能自动纠偏的万向导辊.特别是有提升角度或主动滚筒.从动滚筒处.

网友R:
我同意 科海初探的意见,我们厂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且从动轮可以调节皮带跑偏,皮带两侧再加上跑偏检测装置就可以很好的防止损坏皮带.

网友S:
皮带跑偏的原因较多,首先要找到原因,对证下药,如果还没有解决,可以把包偏得情况发个照片我,我搞了15年的输送带了,也搞过设计

网友S:
皮带跑偏的原因较多,首先要找到原因,对证下药,如果还没有解决,可以把包偏得情况发个照片我,我搞了15年的输送带了,也搞过设计,邮箱jfhuanglian@126.com

网友T(2006-03-04):
同意加锥型滚轮的方案,简单实用。不过煤矿用的传送带比较长,是非常长,应该多加几组。不过现在的煤矿的传送带,一般都是锥型滚轮形式的。

网友U:
第一,你要分析跑偏的原因。比如是否是导向的磨损了,还是重力偏差太大等,然后再想办法解决。在哪里,我帮你。

网友V:
加一个自动纠偏装置,请参考多色印刷机

网友W:
皮带跑偏开关我们厂都是不用的麻烦死了,哈哈都报警,不用,就是不用!
你把尾部的皮带托辊架不要固定死整成可以调呢,皮带跑偏么调整哈托辊的方向就可以了。偶们厂都是这样整!

网友X:
下面引用由0303在 2005-9-8 16:32:00 发表的内容:
在皮带两侧各增加一个锥形滚轮轴,小端向内,大端向外,并形成一对,即可使皮带在中间运行。
--------------------------------------------------------------------------------------------
同意

网友W:
忘记说了要重新在皮带架底下焊接个支撑架用槽钢就好了,在整个轴承把皮带托辊架固定在轴承上就可以了形成个活动的托辊

网友Y:
方法太多!多加几个锥形滚轮轴是最好的选择,少用几个跑偏联锁,不然你会很烦。

网友Z:
对,电气上联锁太多,会很烦人的。

网友AA:
包装机械上常用的一装置,防止卷筒纸纸张,那精度对于皮带可能绰绰有余,几百块钱就可以解决了.你去搜索一下自动纠偏,出来一大堆

网友AB(2006-04-20):
平带传动带轮应做成微凸型的,,高速的话,要在带轮表面开槽,

网友AC(2006-10-30):
如果将皮带下面的支承滚子从外侧可调节高度(倾斜角度),有助于皮带松边的张紧来控制皮带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