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菱伺服系统!!

楼主(2003-12-12):
请教各位高手: 三菱电机的伺服系统产品能不能实现三轴联动(X轴、Y轴和C轴(绕Z轴旋转))?? 本人想做一个系统要用到以上三轴联动,不知道三菱的伺服产品能不能实现??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关于三菱的定位模块产品,好像只有10GM,20GM,没听过有30GM,请各位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2009-03-02):
            我也没有听过30GM的模块:(

网友B(2009-05-25):
你说的10gm,20gm的这种是fx的  还有你 要做多少轴的插补?

4轴联动的话   要用q系列的172或173系列的运动控制器了,其他的要做联动有困难。

网友C:
三菱电机的伺服系统产品能不能实现三轴联动(X轴、Y轴和C轴(绕Z轴旋转))??-----当然能了;30GM模块是肯定有的,倒是10GM的模块已经停产买不到了

网友C:
三轴联动不在于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要看你的数控系统是否能实现三轴联动的功能

网友D:
首先要确定你上位系统采用的Q-PLC ,要做2轴弧线插补建议采用Q172H-CPU(Q-motion)或者QD75MH4/QD75M4/QD75P4/QD75D4,均可以满足需求。

网友E:
定位模块有1PG   10PG  10GM 20GM    以上只有20GM具有插补功能.Q系列QD75MH4/QD75M4/QD75P4/QD75D4均具有插补功能,但也复杂的多。QD75两轴联动做过.其实QD75比20GM也贵不多少QD75P4约5000-6000RMB.QD75MH4对应的是J3的伺新品很贵可能上万

网友F:
陈年老帖啊!现在才顶,相信楼主现在一定是高手了吧

网友G:
首先要确定你上位系统采用的Q-PLC ,要做2轴弧线插补建议采用Q172H-CPU(Q-motion)或者QD75MH4/QD75M4/QD75P4/QD75D4,均可以满足需求。
螺旋插补只有运动CPU,Q172/Q173 CPU ,定位模块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