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谈
求助:变频器辐射是否对人有害?

楼主(2003-12-12):
各位前辈:我工作的环境有控制柜内有6台三菱变频器。工作的时候对对面的监视器影响大,干扰画面,对其间工作的人是否有害呢?尤其最近我想要孩子,是否会影响优生?本应在优生网上发贴子,无奈专业性强,只有请教变频器方面使用维护的高手,盼回复!谢谢!(本人男性)

网友A:
一般变频器的载频一般都在2~6kHz左右。 空间电磁场分布要不使人身受到伤害,电气电子设备之间就要能互相电磁兼容,正常、安全、稳定运行。 只要符合电磁兼容的标准(EMC),就好。 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把变频器加上EMC滤波器。

网友B:
haha~夸张啊~不过同意11的观点

网友C(2013-02-26):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我最近也想要孩子。但是我工作的地方有非强多的变频器。变频器是ABB ACS800多传的柜体。总体容量在12000KW左右的容量。还有一台ABB ACS6000 高压变频器 容量在9800KW。我想知道我这个地方的变频器辐射大吗?怎么样解决,穿防辐射服可以吗? 我在轧钢厂上班做电工。 求解答

网友D:
9800KW?
俄滴乖乖
穿啥服装都不中。。。
劝您趁早辞工回家怀娃去 。。。。。。 否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