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的输出短路

楼主(2003-12-12):
我不小心让一个5V的开关电源的输出短路了。线发热了。更正后,再接 220V电源指示灯不亮了。我对开关电源知之甚少,望高手告之:能不能 修好?一般是什么器件易坏?如果短路时,后面接有电路板供电,会不 会损坏后面的电路板? 急盼答复,先谢谢各位!

网友A:
开关电源应当有输出过流和短路保护功能。 1电源输入端保险拉断 2变换器的功率管也可能烧坏 3因为有变压器隔离一般不会损坏后面的电路

网友B:
保修期内,找供应商维修。应该不收任何费用的, 同意楼上的观点。

楼主:
谢谢二位的答复,保险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