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压为330V?频率自动下降?

楼主(2003-12-12):
本人使用一30KW变频器带一30KW电动机,且通过变速箱应用,曾经在使用一个月后烧坏过一台变频器,后更换后没多久又烧坏,更换不同牌子的变频器经常出现在负载达快到最大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会下降,并且不在满负载时输出电压为330V,请问各位是不是有可能是变速箱的配置不合理?还是其他原因?请帮忙分析一下!!一般什么时候变频器会有输出频率下降的反映

楼主:
请问变频器的具体品牌

网友A:
开始用的意大利GG,后来是东芝

楼主:
可能是由于你打开了类似于“挖掘机”特性的功能,就是在达到限流点后频率自动下降的功能;原因可能是由于机械系统异常引起的负载异常,或者变频器选型不当(小马拉大车)

网友A:
您说的第一种可能应该不存在 ,因为我换几台变频器时就没有该其它的参数,我打算换个大功率的试试,如果是小马拉大车的话应该是变速箱与电机的配置不合理了?

楼主:
同意楼上兄弟所说,可能是负载有时过重变频器自动限流功能起作用 ,电源电压情况怎样是否存在波动情况,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与运行时的频率有关,通用变频器输出电压与频率成比例关系

楼主:
TO:李龙: 很多变频器的自动限流功能都是默认参数!

楼主:
to:李龙: 至于你说的输出电压为330的问题,首先电源电压,看是否是在50HZ运行,如果在50HZ,还要看变频器是否打开了AVR功能!

楼主:
变速箱问题,变频器已经启动自动限流了。加大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