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SM331模入块使用问题!

楼主(2003-12-12):
SM331模入块. 8X12位. 请问如果使用4-20M A的输入信号. 4ma电流时对应的模入值是多个. 20ma电流时对应的模入值是多个? 是否是最小为0,最大为11位二进制值(2047 ) 再加一个符号位. 12 位是这样计算吗? 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2002-11-29):
理论上4ma应该对应0,20MA对应4096。但实际有误差。你可以用信号发生器在模块端子处加4-20MA信号,然后在STEP7软件中监视。OK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 我看到其它的贴子内说使用四线制的电流输入是将外部的变送器将电流输入到模块内. 而使用二线制的电流输入则是由模块提供电流供给变送器. 如果是这样,则使用二线制时测量电流时则不能使用外部的电流源给它供电吧,不知我这样理解对否? 还有:四线制与二线制的电流输入方式是不是都接同样的二个端子上? 我们手边没有模拟模块的说明书不知如何接线? 请您再多给指教. 有点急!!!

网友B:
通俗的讲,无论是四线制还是两线制仪表,其4~20MA信号线都是两根,所不同的是,四线制仪表为信号线提供了电源,因此PLC这头不需要提供内部电源,在STEP7硬件配置上就需选四线制,而两线制仪表的信号线是无源的,因此需要PLC提供内部电源,在STEP7硬件配置上就需选两线制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使用四线制方式. 在校对模入模块时就可以用外部的4-20MA的"电流发生器"直接输入到模块的信号端子上. 如果使用二线制方式. 电流是由模块本身提供的这时就不可以使用外部的"电流发生器"4-20MA直接输入到信号端子校对模块了. 以上我的理解对不对??? 请回答..

楼主:
楼上的"真聪明"是表达什么意思? 是sx说的对呢, 还是SX自作聪明?有点看不懂楼上的评价了. 我也遇到此问题. 请明示可以吗??

网友C:
实际上,无论外部仪表是二线制还是四线制,你都可以把SM331设置为四线制工作,只不过外部仪表与SM331的接线有所不同而已。 另外,在STEP7中,如果你定义了4-20mA信号,那么4mA对应0%,数据值为0;20mA对应100%,数据值为27648。无论你选几位的精度。

楼主:
谢谢rscghrzc: 经过你和以上几贴的说明我明白了如何使用了.. 我也下载到了S7 300模块的使用规范手册上边说了和你的一样, 你真棒! 谢谢..

网友D:
rscghrzc所说的输入值正确。

网友D:
西门子网站有文档下载,自己看不就明白了嘛。用得着在这里讨论吗?

网友E:
使用二线制传感器,可以用外部电源,把模拟量输入当个万用表 串进去,不就得了,不行的话,你把我按到打!

网友F(2003-12-12):
谁用过它的断线检测功能?

网友G(2004-03-11):
SX,你现在还有S7 300模块的使用规范手册吗?能否给我一份,我的EMAIL是sugar_tang@eyou.com我现在也在做S7 300的AI模块的东西,谢谢,如果需要什么资料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

网友H:
to SX: 我也想要一份《S7 300模块的使用规范手册》,能给我邮一份吗? 谢谢! 我的邮箱是yyddkk2885@163.com

网友I:
SM331-7KF02-0AA0 8X12位模拟量输出模块的正确数值如下 4mA--0 20mA--27648 如有疑问,请致电西门子技术支持。

网友J:
分辨率无论是多少位, 4mA--0; 20mA--27648;

网友K:
模板规范手册在西门子网站上有中文手册下载!!!自己看看不就得了。

网友L:
谁用过它的断线检测功能? 信号为4~20MA.有高手指点吗?

网友M(2004-09-07):
各位老兄: 在下不才,接触plc不久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使用的是315—2DP的CPU,有好多模块通过IM365连接到两个导轨上,第二个导轨上安装了3个 6ES7 331 7KFO2 0AB0 和3 个 6ES7 331 7KF00(8*RTD),我想用3个7KFO2 接收4~20mA的信号,我现在手头有电流信号模块(信号发生器)它是将0~24DCV电压信号转换为4~20mA信号。请问我使用此信号做输入时,硬件组态我选4线制的但是该模块的指示灯总亮着,检测值也是最大值7FFF,我想是否需要在回路中再串接电源,我担心有问题,我将其组态为电压输入时模块指示灯就灭了。希望大家赐教。在下万分感谢!

网友N:
to SX:   我也想要一份《S7 300模块的使用规范手册》,能给我邮一份吗?   谢谢!   我的邮箱是vfsuvfsu@sina.com.cn

网友O(2006-08-03):
to SX:
我也想要一份《S7 300模块的使用规范手册》,能给我邮一份吗?
谢谢!
我的邮箱是hybapple@126.com

网友O:
TO ellen:
我现在也遇见了这个问题,请问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多谢!
我的邮箱是hybapple@126.com

网友P:
模块后面有需要设置东西,要根据不同是类型选择不同是方向

网友Q:
SM331-7KF02-0AA0
8X12位模拟量输出模块的正确数值如下
4mA--0
20mA--27648

网友R: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认为最大值应为27648

网友S(2006-09-21):
请问各位高手,我是一个初学者,SM331读入的数据需经过如何处理才能得到其真实值?

网友T:
to SX:
我上西门子的网站上没有搜索到《S7 300模块的使用规范手册》,能给我邮一份或告诉详细的下载地址吗?
谢谢!
我的邮箱是ztlyil@sina.com

网友U:
也能够给我一封吗?谢谢咯!

网友U:
也能够给我一封吗?谢谢咯!
wsafcs@126.com

网友V(2008-04-30):
我也想要一份《S7 300模块的使用规范手册》,能给我邮一份吗?

网友V:
4mA对应0%,数据值为0;20mA对应100%,数据值为27648。

网友W(2009-04-09):
sx 你还有《s7-300 模块的使用规范手册》没,可以给我发一份吗?
lyhyanhui@126.com

网友X(2009-07-19):
S7-200模拟量数值是多少啊?

网友Y(2010-12-14):
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因为资料存在网盘中,所以请诸位点普通下载后耐心等待30S后,再次点
下载
(请不要用迅雷等多线程下载工具)

http://yunfile.com/file/hxs555/c526e949/

多年工控人的资料免费下载,总有一款适合您!!
http://hxs555.blog.163.com/blog/static/3479297620101144142915
6/

网友Z(2014-07-02):
4mA对应数据值为0;20mA对应数据值为27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