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寻医

楼主(2003-12-12):
工控高手们: 我在使用ABB ACS800系列变频器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得向您们请教了。 变频器总是在运行中老检测到电网欠相故障,我用万用表测量结果是:AN=222V,BN=220V,CN=230V;用钳形电流表测的电流是:Ia=62A,Ib=64A,Ic=74A。请问我应该怎么来解决此问题呢?

网友A:
驱动电路光耦不好!!

网友B:
好三相电流不平衡查一下负载。

网友C:
2点可能性,你可以用排除法检查一下。 1。电网确实可能存在问题, 2。变频器内部检测器件存在问题,导致检测出数据有问题。(例如变频器内部电流互感器) 另外提一点,钳形电流表和万用表检测出的数据不是真实的数据,只能够参考。

网友D:
请教工控界高手们: 用钳形电流表和万用表检测变频器输出端的数据,有规律可循吗?

网友B:
检查整流侧DC电压,改内部隐含参数。

网友E:
可能与你的外围电路有关。

网友F:
大家好! 我的心得是:变频器就象女人一样。各国生产的变频器就是她们国家文化的体现,大家看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说到女人就自然和“性”联在一起,我最大的发现就是:懂变频器的一定懂女人和性,而懂女人和性的就不一定懂变频器。 有空时大家来电联聊聊:13819391345

网友G:
与ABB 联系,010-84566688

网友H:
量三相间的电压了吗?输入电流不一样是正常的。许多变频器输入端的电流都是不平衡的。测变频器的电流主要以输出端为主。出端电流必需平衡。 三相的电压差一般有以下两原因造成: 1。电网中,相线中某个地方接触电阻大,(包括,电网中断路器和刀闸接触不好,这种情况常见到)。 2。零线接地不好,电网中性点在三相四线不平衡系统中发生飘移,包括电网变压器接地不好(零线接地)。这个问题常见,负载轻时,电网三相电压,差别不大,重时,负荷轻的一相就会过高,重的就过低。 你的问题,可以将变频器断开测一下电压,工频运行时测一下电压电流,对比一下。 估计不一定是变频的事。

网友B:
to:TY 变频器输出侧的电流,用钳型表测量的数据基本是准确的,变频器工作频率越高,负荷越大(输出电流的相对谐波越小),测量值说接近真实的电流有效值;至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如果没有特殊处理,用普通万用表测量的数据是不可信的,如果是用数字万用表,甚至是测不到一个稳定值的,用老式的指针式万用表也只能大致看看看变频器是否有输出,其测量值要比实际值大很多,比如在变频器输出380V,指针式万用表的读书在6、7百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