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工

楼主(2003-12-12):
请教 QM5HL-24(三极管)可用什么型号代替?谢谢!

网友A:
三极管很难找到耐压这么高的(1200V),如果没有原型号的则耐压1000V的三极管(B、D型开关管)也可代用!

楼主:
QM5HL-24是普通三机管,还是场效应管?

网友B:
开关三极管!不是场效应管!

网友C:
QM5HG-24要不要?0512-51580318

网友A:
QM5HG-24是高放大倍数的,不能直接代换!

楼主:
理工你好,请问你知道具体有什么型号吗?

网友A:
我们都用原型号的!

楼主:
你又吗?价格多少?

网友A:
刚好用完,过几天去买!

网友C(2004-06-22):
急需QM5HL-24...........

网友D:
C3506就可以了.电话0573-8038826

网友C:
2SC3506耐压不够啊............原先用的是2SC3536替.也不行....

网友E:
请教李工: 我手上有几台ABB ACS600 变频器,由于在拆线时有几根光纤连接线忽略了做记号,现在接线时弄糊涂了,变频器上CPU板上光纤线是如何连接的?不知是颜色对颜色还是交叉连接呢??板上没有明显的连接记号. 谢谢!

网友C:
求购QM5HL-24......

网友B:
是颜色对颜色,顺序上下对应!

网友F:
不用原型号啦!!! 用BU508代替即可,我用了很多了 安川,东元,三星的我都试过,没问题!

网友G:
能用的呀........ 那你有货吗???价格要多少...我跟你拿..

网友F:
跟我联系:013905058567

网友H:
我有QM5HL-24,六百多个,自己也在用,QM5HL-24是达林顿管,呵呵,35.00/PCS,

网友B:
QM5HL-24是单管,QM5HG-24才是达林顿管。

网友I(2009-07-31):
大家好,好久没上来了,大家说的QM5HL-24三极管查资料得知BE脚之间内部还有一个电阻,不知BU508还有C3506之间有没有那电阻,如没有是否直接都能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