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

楼主(2003-12-13):
各位好,我处富士FRN200G9S的01设置为1,无法改变,显示不能运行变更,不只是何原因,请赐教

网友A:
参数是否锁住了,参数95调为0,而且要在停机状态才能调参数!

网友B:
把端子的正反转短接拿掉

楼主:
还有TH端短接片也要拿掉

楼主:
多谢各位,我是在停机状态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