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爆炸事故原因分析(加速时间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3-12-13):
本人最近试用一台变频器,用它带动变压器的低压侧(额定400,损耗11KW), 面板能正常操作,但启动时发现OC报警,于是改变加速时间,从10秒变到600,刚启动运行就爆炸,请大家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大哥大姐了,老师都被我气蒙了。6500块的变频器。

网友A:
带动的是普通变压器,这样用就是个原理性的错误,分析起来比较麻烦,简单说就是启动瞬间相当于在变压器三相绕组中加上了直流(频率很低),铁心迅速饱和,绕组过流,导致三相短路所致。 从试验角度说,如果非要做个实验的话,应使设定的启动频率高一些(接近50HZ),即高频下启动,需要实验时,从高频向低频端调,情况会好些。启动时间越短越有利,从说的情况看,操作恰好相反。

网友B:
三相变压器不行,那我用三个单相变压器呢,分别接A,B,C三相上。当然,前提是我对变压器的输出要求不高,可以出现三相不平衡。 用三相变压器,频率低时,波长长,某相则通过的正方向能量多,但另两相相差120度和240度的相位,他们可有反方向的通过时间。铁心可以迅速饱和,绕祖过流。这我相信。但迅速到多短的时间,过流到多高的程度,从而导致三相短路。这我有点疑问,想问一下。 初学,有不妥之处,包涵!

网友C:
一、你的加速时间过长 二、可能你的运行频率过低。 三、你的线不会短路吧,我想应该不会的

网友A:
具体过程是个瞬态过程,需要进行瞬态分析才能下结论。但从稳态的角度说,发生在瞬间,大约是在0.1s以内,电流已超过了15倍以上。用三个单相变压器是构不成回路的,所以无法谈起。

网友D:
楼上的先生不要讲的那么深奥啊 哈哈 很多人听不明白的。。。。 我们要繁杂的问题简单化,这是做导师的标准

网友E:
不明白。 变压器和异步电机的数学模型是一样的。为什么带电机可以,带变压器不行?启动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低,但是电压也很低。 请王老师明示。

楼主:
我也想知道楼上讲明的原因,请王老师李老师具体解释解释

网友F:
带变压器都可以,问题是变压器低压侧感抗很小,几乎相当于短路,这样性能差的变频器就会烧掉!好的变频器应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