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软启动器在球蘑机上的应用?

楼主(2003-12-13):
大家好?请问哪位知道西门子软启动器在球蘑机上的应用?如有知道者请与我联系!谢谢! zhuyunyannan@163.com

网友A:
您好!请问你的球蘑机是在水泥厂运用的吗?是高压的还是低压的,我公司是专业的工控公司,在这方面我们积累了很多施工经验。欢迎大家交流。我的联系方式是0755-28125953, yuzi1124@163.net 刘先生

网友B:
说实话球蘑机用软启动,悬!

网友C:
我公司为客户选配的ABB软起动器已经在球蘑机上运用了好长一段时间了。。。目前为此还未出现任何问题。如有需要可以与我联系,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EMAIL:caojianping9711@sohu.com

网友D(2004-07-02):
软起用在球蘑机上是可以的,但有一点最好选用过载能力强的软起动器,不然不能完全保证正常起动,根据经验最好选用过载能力500%,30秒以上(含),至少也得300%15秒,起动球蘑机肯定需要电压或、电流突跳功能,这样在短时期还是有很大冲击的,所以短时耐受电流的高度要求又更高,当然具体怎样选择,还得看球蘑机的应用情况.

网友E(2008-03-09):
各位老师
 兄弟有个项目要做
 就是球蘑机
 有没有合适的案例给发一个看看、
   lixianzhonglove@163.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