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作为OPC客户端如何实现?

楼主(2003-12-13):
工程采用Citect软件作为OPC服务器,服务器OPC的端口及软件编程已经完成。现要使用Intouch7.0作为OPC的客户端如何来实现?

网友A(2002-09-03):
1、使用OPC LINK 2、使用OPC BROWSER 浏览opc server,找到后再添加groups and items

网友B:
我有 OPCLINK deng_lp@21cn.com

楼主:
我先安装OPC LINK并配置完存盘后,怎么在配置菜单中找不到我定义的Topicname?然后安装OPC BROWSER,怎么再启动WM时提示“初始化错误”? 另:Opclink是不是不支持本机作为OPC SERVER,我将本机作为OPC SERVER 每次将本机名作为OPCSERVER名后,再次打开该配置文件时OPC SERVER名一栏中又为空?而远程机器则可以?

网友B:
先启动opclink opclink 不是OPC Server ,而是OPC Client,是在DCOM 的基处上写的! 支持网络功能!

网友C(2003-12-13):
我的问题刚好相反,我是要CITECT作为opc client读取intouch(作为opc server)内部的 变量值,请问在citect里面我该如何设置? chunaixiaoy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