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问题还是???

楼主(2003-12-13):
我的系统是2000-sp3,IFIX2.6,驱动MBE,可是很不稳定,有些显示点的数据时有时没有,然后有时两台上位取的数值也不同,很不稳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数据有时有有时没。显示的是什么是####还是数据归零了啊

楼主:
到PLC是CLOSE,我这里是OPEN,CONCEPT显示是CLOSE

网友A:
没听明白,你不是说数据有时有有时没吗?怎么又有显示了,你说的这个情况,说明开关信号被反转了,不会是IFIX接受变量设置问题吧,你会不会把离散BLOCK的定义的时候,反转属性打了钩吧??

网友B:
你用的是MBE6.X的驱动吧,可以换MBE7.X的试一下,可能会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