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请问为什么我做的AVI不能在其他计算机上播放?

楼主(2003-12-13):
我做了一个力控程序,可是AVI文件只在我的计算机里播放,别的计算机提示AVI不能播放。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文件地址有要求?

网友:
是不是远程共享一个AVI文件呢?在你的机子里是使用力控的播放器来播放的吗?别的机子也安装力控了吗?

楼主:
不是共享,是使用生成的安装包在其他计算机中安装,安装后的文件无法播放AVI文件.

网友:
可能还需要在组态环境下进行配置.

网友A:
有些AVI文件是需要驱动来支持的,比如MPEG的压缩格式,你可以在要播放AVI文件的计算机上先安装超级解霸3000,他里面有相应的驱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