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射式光电开关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03-12-13):
请问各位高手,对射式光电开关一般用在什么场合?与常见的反射式光电开关相比,它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A(2003-07-30):
其实,你要详细区分这两者的区别,没有什么多大的必要 据我使用的情况来说,差不多了

网友B:
所用场合当然不一样了! 对射式适用于检测距离较远,而反射式检测较近,一般根据实际情况选用。

楼主:
根据我后来查的资料,好象有区别,反射式一般用在被测物体感光度比较高的场合,也就是它本身比较亮的场合,比如我所管的设备中要检测吊具打开的程度,刚开始时还可以,但时间长了随着吊具表面的油漆没有光泽后,有时反射式光电开关就检测不到。而对射式则可以避免这个缺陷,它主要是用在被测物体不是很亮的场合,因为它的原理是一挡住光电开关就动作。不知我的分析是否对,欢迎大家继续讨论谢谢!

网友B:
NININI: 太对了,是被测物体表面反光的情况好与不好的场合。

网友C:
有道理,我也学到了不少!太感谢了

网友D:
楼上的说的有点道理,但关键还是在其检测距离上的区分。被检测物体的反光程度不能决定使用什么光电开关!有一种漫反射光电开关它可以根据物体的反光程度自动修复、调节以发挥它的正常作用。

网友E(2003-12-13):
在需要远距离,且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地、方用对射的比较好。但如果在现场有干扰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如印染企业的车间内经常有水雾等干扰光电开关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