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和SIEMENS的I/O驱动器地址怎么定义

楼主(2003-12-13):
请问各位高手,我现在用IFIX3。0和SIEMENS的S-7 400PLC连接,请问我该怎么配置IFIX里的S-7驱动器的I/O点,像CONCEPT里可以定义为D11:400001,如果我用SIEMENS的PLC该如何定义,急!!!

网友A(2004-03-29):
可以这样定义;D11,DB110,1,1

网友B(2009-05-15):
D11,M300,1   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