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PMAC高手,先叩首了.........

楼主(2003-12-13):
两个问题: 1:我现在PMAC带双端口,可是不知道如何使用?现在调试用的是总线通讯,嫌慢,询问要是要使用双端口,要做那些设置:比如跳线,i变量设置等,哪位高手简要介绍一下,不胜感激!! 2:数据采集的问题.加工一条凸轮的轮廓,整个轮廓由720个点构成,两个电机,一个前后进给,一个转动,靠二者的相对运动成型.现在的问题是,我想在720个点的位置相应的采集720个实际位置回来作系统的数据分析之用,怎么办? 我现在使用每次发一个点的数据到PMAC,执行运动程序,检测M140的值,若为1就发采集指令,不为1就循环等待.效果是这样太慢.求救元茂兴的人,他们说采用设定采集时间的方法,每隔一段时间就采集一次,这不能满足我的要求. 哪位大哥大姐有主意给点意见,实在是感激涕零.谁有开发的源码可以借我开阔思路,我就万分感谢: facelan@hotmail.com

网友A:
什么是采样,当然是定时去采,只是你的定时器设置精度不高而已,你可以用在C程序中开启一个线程,优先级高一点,在线程中读伺服计数器的值,每个伺服周期都能采到一个数据,ISA总线440us达不到你的要求?那就用Windows提供更高的计时方法,你在网上可以查到这方面的资料可以达到us级。

网友B:
Windows的线程切换受Windows时间片的限制,通过多线程编程来实现高精度的定时几乎是不可实现的,定时时间只能够到10ms左右。setTimer的精度当然就更加低了。即使使用Windows的多媒体定时函数,使用多线程编程,结果同样也是将近10ms级的。 另一个关于Windows定时本质上的解决方法是使用Pentium之后的读时间戳指令,但是该指令的使用受到I/O特权级的限制,除非您编写的程序可以在特权级0上运行。所以说,ISA的440us已经很高了,使用Windows本身的软件资源很难得到更高的采样周期。

网友A:
其实上面仁兄说的不对,线程切换时间是20ms,需要注意的是在其它进程处于空闲状态,控制程序工作线程几乎占用所有的CPU时间,所以运行控制程序时不能开别的窗口。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让程序优先级更高。如利用SetPriorityClass及SetThreadPriority等函数实现。 我做过实验,Window提供了QueryPerformanceCounter函数,精度可以在10us左右。多媒体定时器在Win9x下的精度是1ms,很精确,在Win2000/NT下是5ms.我这里有实时采来的数据,要不要看看? 再说我说的440us不是ISA总线周期,而是ISA总线型PMAC的伺服周期,ISA总线周期是很短的在0.06us左右。可能我没有说清楚。 如果需要精度更高可以用嵌入汇编指令的方法读取Timer stamp。精度可以达到更高,不过在伺服领域,暂时还用不着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C:
建议看一下大连理工有个硕士写的硕士论文,虽然论文写好了,不知他实现了没有,我记得他是用多媒体定时器做的,可以在中国期刊网搜索,关键词,pmac,可以去看看

网友D:
RTLinux+MiniGUI+PMAC ,看清华的叶佩青,精仪系的,已经在卖了

网友C:
呵呵,使用pmac的人是不是都叩过首了?反正我当初也叩首了。后来我使用另一种种运动控制卡实现了类似的功能,效果很好。

网友C:
使用pmac的是不是都要叩首了? 反正我当初也叩过首,不过后来使用某种板卡很好的解决了上边所说的问题。

网友E(2005-12-22):
各位好,我想在正在设计一种数控系统,其它都设计好了,现在只差进行数据采集,然后实时显示,但因老弟我的VC基础太差,所以好多东西不太懂。那位大哥能够指导一下?希望能够联系,如果有源代码最好了。我E-Mail;cjyi9518@ey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