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的一般应用[转帖]

楼主(2003-12-13):
旋转编码器的一般应用[转帖] 现在的工控行业中,编码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故在此讲述一下旋转编码器的一般应用,欢迎大家踊跃提意见,如有疑问也欢迎大家与我联系。   l 旋转编码器的一般介绍   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增量型,另一种是绝对型。增量型的特征是只有在旋转期间会输出对应旋转角度脉冲,停止是不会输出。它是利用计数来测量旋转的方式;价格比较便宜。绝对型的的特征是不论是否旋转,可以将对应旋转角度进行平行输出的类型,不需要计数器可确认旋转位置;它还有不受机械的晃动或震动以及开关等电器干扰的功能,价格贵。在选择使用时,可参考以下几点。包括成本、分辨率、外形尺寸、轴负荷及机械寿命、输出频率、环境、轴旋转力矩、输出回路等等。   l 应用举例   它一般应用在对机器的动作控制。我那一个实例详细说明一下。我刚刚改造一台机器,机器在运行过程中先要对工件进行处理,然后加工。它以前是用光电开关做的,机器的电路就比较复杂,而且成本增加,维护调校麻烦。于是我就对机器的电路进行改造,主要是用一个编码器来代替以前的光电开关。此套系统由OMRON的PLC与编码器组成。下面是PLC程序。   1. I/O 及数据   检测是否有工件开关:00007 变频器零速输出:00008   处理工序1:开(DM100) 关(DM101) 10100   处理工序2:开(DM102) 关(DM103) 10101   处理工序3:开(DM104) 关(DM105) 10102   加工工序1:开(DM106) 关(DM107) 10103   加工工序2:开(DM108) 关(DM109) 10104   加工工序3:开(DM110) 关(DM111) 10105   2. PLC程序    Name="Initialize"   [STATEMENTLIST]    LD 253.13 //On    OUT TR0    OUT 252.00 //Encoder software reset    TIM 000 #0100 //System initialize delay    AND 253.15 //PLC First scan on    INI 000 002 DM0000 //Control Encoder mode    LD TR0    AND TIM000    PRV 000 000 DM0000 //Encoder PV read    DIV DM0000 #0004 DM0002 //1440 Change 360    BCMP DM0002 DM0100 HR01 //Block compare for operation    Name="Shift"   [STATEMENTLIST]    LD 000.07 //Part on    LD HR01.08 //Shift degree    LD 253.14 //Off    SFT HR60 HR62 // the rightmost word of the shift register    Name="Treat 1"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0.08 //Shift to action 1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Inverter zero speed output    AND HR01.00 //Degree of action 1    OUT 101.00 //Output Treat 1    Name=" Treat 2"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0.10 //Shift to action 2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1 //Degree of action 2    OUT 101.01 //Output Treat 2    Name=" Treat 3"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0.15 //Shift to action 3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2 //Degree of action 3    OUT 101.02 //Output Treat 3   Name="Process 1"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2.03 //Shift to Print 1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3 //Degree of print 1    OUT 101.03 //Output Process 1   Name=" Process 2"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2.05 //Shift to Print 2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4 //Degree of print 2    OUT 101.04 //Output Process 2   Name=" Process 3"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2.08 //Shift to Print 3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4 //Degree of print 3    OUT 101.04 //Output Process 3

网友A:
能否告诉我三菱PLC怎样获得编码器输出的脉冲并将其调制成步可驱动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FX1S-20MT 增量式旋转编码器XYZ) 还有增量式编码器与PLC的接线图

网友A:
能否告诉我三菱PLC怎样获得编码器输出的脉冲并将其调制成步可驱动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FX1S-20MT 增量式旋转编码器XYZ) 还有增量式编码器与PLC的接线图 parbie256@163.com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