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彻底清除电脑中的wincc授权

楼主(2003-12-13):
我的授权软盘坏了,怎样才能将电脑中的wincc授权删掉(在不重装系统的前提下) 我想把原来的RC_1024授权换成RC_64K授权的。

网友A(2003-05-01):
在文件夹选项里,选择显示所有文件,显示系统文件选项后,在安装授权的盘符下就能看见Ax nf zz目录,如果你的授权只有那一个,直接删除那个文件夹就行,如果还有别的授权,那就在AuthorsW里查到你要删除的授权的name,然后在那个目录下删除就行了。

网友A:
我可以给您一个空的授权盘,把原有的授权收回来。

网友B(2003-12-13):
谁有空的授权盘?能给我一张吗?

网友C(2004-04-24):
同意飞火

网友D:
我有SIMATIC WinCC V5.0 Service Pack 2授权,但没授权,谁能给一份啊!

网友E(2004-07-15):
我的siemens AuthorsW被一个同志给误操作了,怎么办?现在软件都装不上。

网友F:
要KEY盘 联系我qq28661752

网友F:
提供KEY盘备份 仅做安全备份

网友G:
我想建个画面口,可在WINCC智能对象里怎么也找不到图标列表,请教可位大虾!!

网友H(2008-04-08):
怎么就没人回答楼主所问的问题呢?怎么样才能从电脑中把已有的授权删掉啊............................

网友I:
先在文件夹选项中取消隐藏显示受保护的系统文件,然后将授权所在盘的根目录下,删除AX NF ZZ 文件夹,即可将授权全部删除掉,或者打开该文件夹,删除所选授权。

网友J(2009-07-06):
13楼说的管用吗,我刚才试了下,但是还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