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关于GSD文件

楼主(2003-12-14):
最近做的一个项目:s7300为主站,从站包括ET200M、ET200S、OMROM C200HX等,在用STEP7组态时,找不到OMROM的GSD文件。各位高手能否给我发一份或告知哪里可以下载?在此先行谢过!另外,我在没有组态OMROM模块的情况下,将配置DOWN下去,“显示可用节点”时,可以列出各站(包括OMRON的站号),但除主站外其余各站无法读取数据。开机运行后主站和其余从战的SF(BUSF)灯均不亮,而OMROMde PRT21模块(接DP电缆,哪位大侠了解此模块的功能请告知!)上的BF灯常亮,是不是因为没有正确组态? 希望各位朋友有兴趣和我联系:qiansanshi@etang.com,谢谢!

网友A:
兄弟们帮帮忙吧!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找OMROM供应商。

网友C:
如果其它西门子的模块都没有错误指示,那就是说只有PRT21没有配置好,你都没有找到GSD文件如何配置啊?GSD文件可以从OMRON的网站上下载的,或者是从PROFIBUS协会网站上也可能找得到,如果已经通过测试。SF灯一般与PLC程序执行是否错误有关,BF是与网络组态有关。

网友D(2005-06-06):
需要找到GSD文件并组态下装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