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opc开发

楼主(2003-12-14):
Opc服务器和客户端开发是否是用到opccomn_ps.dll opcproxy.dll opcdaauto.dll 这几个动态连接库

网友A:
YES! 而且需要注册.

网友B:
opcenum. 不能用于win98 支持远程功能.

网友C:
opccomn_ps.dll是什么东东?

网友D:
如果是进程内OPC服务器(.dll),就不需要opcproxy.dll 如果是本地OPC服务器(.EXT)或远程OPC服务器就必须要opcproxy.dll; 对于opcdaauto.dll要看客户端的情况,如果想采用自动化接口则必须要opcdaauto.dll,如果是采用自定义接口并用C++编程时就不需要opcdaauto.dll; opccomn_ps.dll是通用接口 这些是我的看法,请大家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