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在到达最高频率时出现频率自己无故下降,是什么原因?都有那些原因?

楼主(2003-12-14):
请问变频器在到达最高频率时出现频率自己无故下降,是什么原因?都有那些原因?

网友A:
电流限幅。 原因有: 1. 三相电网不平衡、电压过低; 2. 电流限幅水平值太小; 3. 变频器震荡,去掉自动稳压AVR功能; 4. 负载太重; 5. 电机内部绕组短路; 6. 变频器内部电流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B:
比较多见的是: 1,电源容量过小, 2,负载过重, 3,变频器内部电流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C:
如果是河南拥护请致电 0371-3588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