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

楼主(2003-12-14):
请问模块上的C E C1E1 B1 B2 E1 E2 如何定义的?如何判定该模块的好坏?

网友A:
三极管的B、C、E你是应该知道的,那么模块上的也是那么定义的,单管就是B、C、E,双管就分B1、C1,E1、B2、C2、E2了,双管的一个管的E与另一个管的C联结在一起,就成了C2E1。

网友A:
记住C和E之间并联了一个二极管,按照三极管和二极管的特性去判断就可以了,0551-4679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