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4017的工具怎么用

楼主(2003-12-14):
我这样连接: pc(rs232)-adam4520-adam4017,用12v电源, 安装了研华网站下载的4017的utility,在com1和com2上使用其search功能找地址,从0到255都没找到4017。 如何设置4017才能找到?

网友A:
试没试不同的波特率?

楼主:
设置了9600,读了帮助文件,认为首先应该保证正确连接,这点,我做到了。 我使用焊接的方法,将4017的data+和data-与4520的data+及data-相连,4520的rs232端和电脑的com口相连,4017的模拟输入端口悬空。电源都使用一个电脑的电源,12V保证。两个adam的模块都亮的绿灯。 另外,在4017上有个init端,是初始化的吗?4017在使用前要怎么样摆弄才算准备好了? 如何检测4520和4017模块是否失效?比如,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某脚的电压什么的?或者,有什么工具软件,可以测得其存在? 我检查了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里的端口,com1和com2都是“工作正常”。

楼主:
对了,我用别的软件发现,COM1和COM2都可以被打开,即,没有被占用,按理,连接了4520-4017后,两端口总有一个是被占用的。 这时该怎么确定4520和4015是可用的?

楼主:
刚才发现我的问题出在rs232连线上!原线太短,我接了一根加长线,估计该线内部有问题。这样的低级错误害我耽误了很长时间。也耽误了各位的时间。谢谢关注。 接下来,我想问问,4017有个dll,如何使用?有范例吗?我看了它的帮助手册,毫无用处。

网友B(2005-12-10):
将4017的INIT开关扳到INIT位置再进入4017的utility正确选择串口
就可以找到,完成后恢复INIT开关到NOR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