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1000-4TOO15G维修

楼主(2003-12-14):
TD1000-4T0015G变频器带负载跳闸,不带负载能调速.请各位大侠指教指教.

网友A(2003-08-27):
查电流检测!

网友B:
1.电流检测回路出问题。比如霍尔元件 2.驱动缺脉冲。 3.IGBT损坏 有兴趣的话与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变频器维修中心联系021-62141466

网友C(2003-12-12):
带不带电机都跳E019 怎么办?

网友D:
TO PLLK:查驱动光偶,顺便看一下电流检测回路; TO TWGS:知道故障代码好查一点,绝大部分是电流检测的问题

网友B:
若在苏州附近可联系CHRIS985@SINA。COM

网友C:
跳E019 两个HP7840拆下测量,两个都一样.因为不会同时都坏.再查集成电路LF353也并无发现问题,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网友D:
驱动光偶查了没,先查驱动光偶,后查检测电路,也分2步,一查检测电路,二查检测元件

网友E(2004-05-18):
若不带负载变频器运行正常,三相输出平衡,则可以先把电流检测回路的输入/输出信号断开,带上负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