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求助

楼主(2003-12-14):
请教:LD AR1001 FUN49 #0000 #KKKK1 #KKKK2 对CPMIA来说AR10(00--15)是PC上电的次数(BCD码),如果AR1001为ON,下面的指令有何作用,尤其是#KKKK1 #KKKK2 如何操作,有那些内部继电器与其相关?只查到#0000的作用(CXP-3.0的指令帮助中) 请大侠们给予解答为盼. 谢谢了先!!!!!!!

楼主:
高手都到那里取乐???????

网友A:
你好啊! 我在网上看到了你的这个问题后,我原来也有点奇怪了!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 在是个加密了的程序,#KKKKK是密码啊!!!!!!!!

楼主:
再次请教:LD AR1001 FUN49 #0000 #KKKK1 #KKKK2 对CPMIA来说AR10(00--15)是PC上电的次数(BCD码),如果AR1001为ON,下面的指令有何作用,尤其是#KKKK1 #KKKK2 如何操作,有那些内部继电器与其相关?只查到#0000的作用(CXP-3.0的指令帮助中) 请大侠们给予解答为盼. 谢谢了先!!!!!!! 程序是如何判断的,如果没有密码输入会增样?PLC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这个我现在也是找不到答案了! 我在自己的CPM1A上试了一下了!这个指令好象不起作用了!你的那个能用吗?

网友B:
你的程序运行的一定的程度会要求输入秘密 不然就不能工作

网友:
在程序的第一行输入此条指令, 唯一目的就是,程序加密, 如果没有密码,你就不可能UPLOAD到你的计算机, 读不到原程序,也不能下载程序, 但是可以修改其内存变量DM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