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FR-A500变频器使电机发热

楼主(2003-12-14):
三菱变频器FR-A500系列控制单台电机(37KW),变频器用的是模拟量PID调节控制,但通常都是在50HZ运行,电机发热严重,在75度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更好的处理办法?问题是在变频器么?与电机有干系么?

网友:
1、电机自身负载很重或变频器的V/F曲线没调好。电机当然发热。 2、普通电机用变频器后由于奇次谐波的影响,电机热量本来就会上升。 3、你采用的是PID调节,电机的频率不稳定,热量也会上升。 对策是: 1、看变频器的运行电流是否过大。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如果正常。负载是否有问题,假如没问题那么电机的容量肯定太小了,换电机。 2、可以在不干扰系统运行的情况下,适当调高载波频率。

网友A:
基本同意

网友B:
先确定电机是否有问题!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多大?参数0和3调为多少?

楼主:
谢谢! 说明一点:电机是普通的水泵电机,用于一般的液位调节。运行电流一切正常,去掉变频器,直接工频运行正常。加上变频器马上就升温了,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么?

网友A:
水泵不是潜水泵吧,潜水泵电流大些;首先检查V/F曲线是否正确,然后把载波频率调整一下,还不行的话把风扇换大点,风道处理一下,检查电容是否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