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菱运动伺服系统!!!

楼主(2003-12-14):
请教各位高手: 三菱电机的伺服系统产品能不能实现三轴联动(X轴、Y轴和C轴(绕Z轴旋转))?? 本人想做一个系统要用到以上三轴联动,不知道三菱的伺服产品能不能实现??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关于三菱的定位模块产品,好像只有10GM,20GM,没听过有30GM,请各位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三菱Q系列QD75M4模块有这功能。线性插补4轴圆弧插补2轴,系统必须是Q系列。

楼主:
我要用到是x,y两周圆弧插补,c轴同步旋转而且速度可调,不知道 能不能实现?请高手指点!!

新手上路!!!!

网友:
我也静候

网友B(2007-09-28):
完全可以实现!很简单的一种方式

网友C:
你说的是螺旋差补吧。
可以使用三菱运动控制器。
Q172CPU

网友D:
Q172CPU太贵,D75D〈M〉都可以。

网友E:
QD75可以吗?

网友F(2007-11-09):
Q06H CPU
QD75

网友G:
用QD75,很简单,并且精度很高,没问题的,我做过几个QD75的项目,我们是上海西领自动化有限公司,南京办事处,如果你想做的话,可以找我们,或者直接找我,我给你配方案,其他的就你自己搞定,我的电话号码是15996220496

网友G:
配我给你免费配方案,如果可以的话你告诉我你的技术要求,我给你编程,包括画图纸,

网友H(2007-12-29):
呵呵,看来上海西菱后进有人啊,不知陈彦对你咋样阿?

网友I:
用FX3U的PLC可以实现,FX3U的PLC的y0,y1,y2可以输出脉冲,去三菱网上下资料

网友J:
楼上,先看fx3u的说明书,好像fx3u不支持插补控制吧???

网友K(2008-02-01):
可以選用A-MOTION A171SH 4-AXIS單價就便宜多啦!!

网友G:
不知楼上是哪位兄弟,对上海西菱这么熟悉,能留各联系方式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