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GS30分钟限制?

楼主(2003-12-15):
请问30分钟之内是否真正和PLC通信,读取他的数据?如果不是,我不想学陌生的软件,

网友A:
当然是和PLC真正通讯!这与30分钟的限制没有关系!用我们MCGS学习版光盘可以和目前市面上绝大部分工控产品(板卡、PLC、模块、仪表、变频器等等)进行数据交换。 欢迎您试试我们产品! 谢谢!

网友B:
请问欧姆龙PLC通过ADMA4520如何跟MCGS实现连接?如果要做线的话,该怎么做?是不是不能实现通讯呢?

网友A: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请您查阅PLC的手册中关于通讯部分的内容,或阅读我们的帮助文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