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m通信?

楼主(2003-12-15):
通用串口父设备和串口通信父设备有什么不同,是不是都能通过MODEM实线远程监控?

网友A:
没错!这两个设备都可以实现远程MODEM通讯,两者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我们发行的先后而已。推荐使用通用串口父设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