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同行帮忙

楼主(2003-12-15):
最近要改造一台挤出机生产线,原来是全用温控表、按钮、开关等控制的,现在要把所有这些都集中在一起用触摸屏、PLC控制,有一些问题不太了解,关键点有以下几点: 一、所有的温度需用PLC控制,我知道有温度模块,但不知怎么用 二、有二个变频器要通过PLC集中控制,可能要用到通讯,这也不了解 三、以上要在一个触摸屏控制之下, 请大家帮我一把,十分感谢!

网友:
1、温度信号,靠PLC的模块采进来,根据你所说的好象是控制开关量,那就把平时的控温模式,模拟出一个算法,什么情况下,动作拿个开关。应当说,人能实现的,基本上都可以转化成PLC语言。 2。变频器的控制,有两种方式,一种直接用变频器的通讯接口与PLC对话,但是你要知道两者之间的协议,另一种相对简单,就是用模拟量输出模块,来控制变频,但增加了成本。 3、触摸屏可直接与PLC连接,触摸屏一般是有这样几种菜单,实时的数据显示,参数设置,报警功能,也可以加上手自动转换的按钮, 根据你说的,我大体理会这么多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处,

网友A:
上海硅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工厂自动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为主要业务的高科技公司,依托大上海的整体科技实力,本着科技为先、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依市场需求为导向,竭诚为贵公司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本公司主要服务业务内容如下: 1、承接各类国产、进口旧设备改造、成套机械的电气控制之系统设计配套; 2、承接各类变频器、PLC、触摸屏等工业电器的代理销售、维修; 3、承接设备的远程微机监控管理系统如汽车自动衡的数据采集管理系统等; 4、其它客户要求的服务如单片机系统开发等; 5、我公司自有品牌PLC及OP人机界面产品销售; 我们的业务范围函盖纺织、塑胶、电子、冶金、机械加工、电缆光缆、食品及包装等行业。 联系人:上海硅岛 肖先生 Mb:13511626955 Tel:02158609350 autech@china.com

网友B:
建议温度控制,通过温控器来控制,这样可以降低PLC程序难度,而且从成本来说并不比温控模块高,而且效果要好。缺点以后不容易升级,不过一般情况下升级不用去考虑。控制变频器,可以采用模拟量输出模块来做,关键是要看速度种类多少,如果比较少,可以采用其他方法 至于需要通讯。如果你用422来通讯应该说成本比模拟量要高,但是效果要好。用模拟量需要特别注意干扰问题。用触摸屏控制,我想这没有什么好说的,非常简单的。至于选型建议PLC用西门子的或者三菱的,但是触摸屏不要用西门子的,贵而且受约束,不是很好用。功能是强大,但是不好用。 也许只是我个人看法。祝你好运~!

网友C:
如过我们回避难点,我们就没有进步, 我有S7-300控制6类电子线的程序, 1:10路温度用PLC控制; 2:2路张力; 3:1路外径测试设备通讯; 4:外径闭环 5:4台变频

网友:
谢谢各位,我受益不浅.如小楼所说,温度若用数模的话,看来是成本变高了,还是用通讯方式,但网球所说的,若速度较多的话,通讯方式不如数模转换,不知此话有理否? HNzhang,你是西门子的吧,真的是高人了,你所提的,真的是比较适合我的,可能我的还要比你所提的要简单许多,但不知我个人的话要如何得到这份财富呢?还有触摸屏,我是想用EVIEW的,我觉得这个便宜一点.

网友C:
不是的,只是对SIEMENS喜欢一点而已, 温度用模快成本肯定比用表低, 一块4路的模块仅1200左右,4块表也要400-800/每块不等,变频可用通讯,EVIEW性价比不错 最好的方案 : CPU226+EVIEW+USS变频通讯+温控温控模块, 不知你是挤片材还是线材,在收放卷控制上还有一些名堂 我做系统,也卖点EVIEW的东西,PLC和变频, 不知你是何方人士? 13827202475可联络我

网友D:
用不到收放卷。只是管材线,你好象对这一行也很了解。我是张家港的。平时做一些简单设备的电气设计。我的本业是做数控维修的。你现在告诉了我选型,但具体的编程还是乱乱的。

网友C:
专门做线缆机械和塑胶片材处理机械, 管材线的话,大口径爪式拖动比较麻烦,其他诸如温度变频通讯都不是问题, 象联塑的管材线吗?

网友D:
大口径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C:
用多爪抓住同一管进行驱动,这多个爪由多台电机驱动,同步上有一点要求而已,是不是呢?

网友D:
哦,我们即使用多爪,也是只用一个电机,利用机械传动。 是不是很简单? 你在那里做的?有没有则方面的资料给我参阅?

网友B:
大哥不要断章取义好不好~~~~也许是我说的不够明白。我说通讯不如数摸转换是针对控制变频器(成本)不是效果。我指速度种类如果少,我的意思是如果就两个速度,通过变频器设定两种速度用开关量就可以控制了,不用模拟量了。

网友E:
哦,,听起来好像好容易,,可是看那些书,,真是要晕到,,像天书一样,,好难啊.

网友D:
网球兄,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速度是要横多种,用变频器速度用开关量不够的。

网友C:
那就很简单了

网友D:
我手上有三菱A1S PLC,我想用它来做,但它好象没有通讯口,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F(2020-03-12):
加<此处内容被屏蔽>流欢迎各位积极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