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请教B&R SH

楼主(2003-12-15):
你好,希望你能从百忙中帮帮我:1:我用的是贵公司的B&R 2003,伺服驱动器是ACPOS1022,最近出现了伺服驱动器总是READY的灯亮,而RUN和ERROR灯都不亮,检查外围硬件完好,我用B&R Automation Studio 的编程软件热启动或是冷启动也是不能使伺服驱动器RUN起来,重新灌入运动程序和更换过伺服驱动器还是一样,就是伺服马达不能动,而其它I/O输出正常控制(如电磁阀和普通马达),我重新灌入的运动程序是原来正常用的,但我重新灌入运动程序时清除了内存几次,会不会清除了伺服驱动器的什么参数?请教!本人将不胜感激! 2:我用PVI TRANSFER上的UPLOAD想上载程序时总是提示要存放到哪个BR文件上,而且就算是存放到某个BR文件上还是不能上载可否教教我!

网友A:
1.在test窗口查看错误,它会告诉你故障原因; 2.UPLOAD使用,必须注意上载的BR模块名称,要存放的路径,存放的文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