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晶体管输出的PLC是否能驱动继电器

楼主(2003-12-15):
请教各位工程师,我现在有一款继电器型PLC,不过因为工程改造,需要换成晶体管输出的,那么原来它外挂的那些继电器是否还能驱动啊?/紧急求助啊 是不是还能兼容原来的那些继电器??请指教

楼主:
这个问题难道没有人能够回答吗?还是在论坛里曾经有过这个问题的答案,请给点指教!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网友B:
没问题的

网友C:
再讲清楚一些!

网友D:
看你的继电器线圈电路有多少?新换的输出模块的输出电流是多少?就知道是不是能替换了?

楼主:
哦,谢谢了 原来的系统只带动普通电机,所以PLC外部控制的就是一些继电器,现在又需要多增加一台步进电机,所以在PLC上增加一个点用来输出控制脉冲,所以要把原来继电器型的PLC换成晶体管的PLC,但是不知道是否还能兼容原来的那些设备,不敢贸然换,谢谢各位的指点,那我就大胆地换吧.有各位的支持,没有做不了的事情!!!

网友E(2005-07-09):
可以,不过要看晶体管的带负载能力来选继电器。

网友F:
还要看你的控制电路的电源吧,好想晶体管的不能控制交流啊

网友G:
晶体管可以控制交流!

网友H:
晶体管的接直流负载,晶闸管的接交流负载,继电器的接交流或直流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