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的步进马达驱动器

楼主(2003-12-15):
我公司率先推出的USB接口的步进马达驱动器,有如下特点:   即插即用,支持热拔插   高速通讯(12Mbps/1228800bps)   象驱动串口一样,无需USB知识   可靠性高,平均无故障时间为200万小时   DIN导轨安装,体积小   附有光盘,内置安装程序、源代码、演示程序   电压范围有36V、80V、110V、300V等几个型号   电流电压有5A到30A等型号   可驱动的步进电机有2相、3相、4相、5相等型号   功率大,一般可同步驱动8个步进电机。   可轻松组成PC-BASED的CNC系统.   价格适宜。          REDCYBER@21CN.COM

网友A(2003-08-26):
我特别感兴趣,希望了解应该如何将我们的数控系统中从并口输出的信号改从USB输出。

楼主(2003-12-12):
硬件上容易实现改造,但软件上难。 如果软件是自主知识产权的话,那可以成功

网友B:
您好!怎么跟您联系啊!

网友C:
支持三轴插补吗,请给一个价格,这东西对我太有用了。

楼主:
支持多轴插补(三轴或以上),其基本原理是,让电机A、B、C等以各自不同的速度运动各自不同的步数,达到实时数控。因为USB通讯速度很高(12MBPS/480MBPS),可以作到可控的电机运动步数为1步,可控的电机运动速度为每步多大速度。也就是可以实时数控。 同时提供G代码解释程序原代码(但费用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