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出现OU错误怎么办?

楼主(2003-12-15):
我是一名车间维修人员, 这有一台变频器用来控制一台均脂机,生产中均脂机一加压变频器就出现OU错误提示,想请教大家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此时变频器要减速吗?变频器牌子?也可能是继电器动作干扰变频器!

楼主:
变频器是西威 ART的,此时的电流变大,但电机是三相的,我想速度是不便的。

网友A:
电源电压波动也大吗?

楼主:
不大,当时我看了,之前有稳压电源。

网友B:
把稳压电源拿掉,进线测不能有可控柜或其他换压装置,如果是老变频器把电压检测回路查查,调整一下

网友A:
看加压时是哪个接触器动作,在其线圈两端并上一个电容(0.1u-0.2u/1000v)试试!

楼主:
此变压器是调线圈的。为机器调压,你们看可以吗, 以前一直用稳压电源。

网友C:
我曾经做过食品厂的均脂机,你只要改几个参数就可以解决了, 13964140462

楼主:
请问:浪师傅,改那几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