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问题

楼主(2003-12-15):
在使用WINCC取消激活时,进度条经常会停在70% data manager runtime这不要动了,使得WINCC无法退出,只有重启电脑才能再次使用,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使用的是windows 2000 sp2系统和winCC5.1,重装了2000和WINCC还是无效!

网友A:
恩?没见过这现象,你是不是太心急了啊,多等会看看! 或是看看WINCC是不是在WIN2000下测试过,呵呵,俺不是很懂,说错了末怪

楼主:
以前是可以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出现了这种现象。肯定不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有些等了十几分钟也退不出来。

网友A:
你该不会用的是解密版的吧

楼主:
当然是用的正版的,128点的授权

网友B:
既然是正版,就去找卖给你软件的公司,它应当负责解决你的问题,要不谁还敢再从它那里进货呀。估计他给你的也不一定是真正正版。

网友C(2005-01-04):
重装一遍WINCC即可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需要等很长时间,或重起,要不重装

网友E:
我有一种方法你可以试一试 你先建一个新的工程看能否运行,如果新工程不能运行那绝对是然间本身有问题 或和你机器里某个软件有冲突 ,如果新工程没有问题 你可以把你那个有问题的工程里的画面文件和变量全都复制到你的新工程下相应的文件夹下 这样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F:
你说的问题,我正好碰到过 5。1版本太垃圾了 我用的也是正版软件 把密码盘里东西导进去了 可是软件总出问题,经常不能激活 而且现在总提示我:通行证已到期,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