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关于组态王与研华adam4053模块:

楼主(2003-12-15):
组态王的亚当驱动读入数据映射到2个I/O寄存器di0和di1,此模块系16位数字量输入模块,要在画面上作出连接是否一定要再定义16个内存离散变量再通过函数转换? 另外超过2张图片构成的动画是否需要额外的内存变量? 还有,组态王计算有效点数时是否把内存变量也算进去呢?

网友A:
组态王的亚当驱动读入数据映射到2个I/O寄存器di0和di1,此模块系16位数字量输入模块,要在画面上作出连接是否一定要再定义16个内存离散变量再通过函数转换? 可以直接使用取位函数:BIT(). 另外超过2张图片构成的动画是否需要额外的内存变量? 不一定,要看具体的情形而定。 还有,组态王计算有效点数时是否把内存变量也算进去呢? 用户自定义的变量均计算点数[IO变量+内存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