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地电阻测试标准

楼主(2003-12-15):
请问哪位知道有关接地电阻标准,如PLC柜,变频器,电力系统等。 有知道的希望给予帮助。我的EMAIL lyl-516@163.com 多谢!

网友A:
PLC柜,变频器,电力系统的接地按常规讲一般都小于5欧姆,但接地方式不一样,PLC柜、变频器、包括DCS的接地最好采用埋铜板接地,与电力接地、避雷接地距离大于15米以上。电力接地采用打桩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