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凌华板卡编程的置疑???

楼主(2003-12-15):
请问下:凌华的板卡在VB。VC。下编程可直接调用动态连接库,但是请问下 凌华的卡在LabView有随卡附送的驱动,那在LabView编程是不是也有什么 库函数可以调用呢????如果没有的话,那怎么简单的去实现呢????

网友A:
以前版本的LabVIEW驱动中有对数据采集卡进行控制的子VI可供调用,这些子VI,功能跟DLL中的函数类似,控制流程相同;新版的LabVIEW PnP驱动使用上更为简单,具体可装完驱动参看例子。

网友B(2011-05-04):
哪位大侠有凌华板卡用vc sample实现的编码器数据读回功能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