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运行
设备管理

楼主(2003-12-15):
有一台安川676vg3故障显示fu,请教是什么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A:
熔断器断,你首先需要查逆变模块是否有问题,然后看驱动电路是否有问题,顺便查一下整流和电容,不带电机的情况下,把保险丝拿掉,串入一几十欧姆功率500瓦电阻,测试输出是否平衡,05513245254

网友B(2004-06-20):
VG3与G5GG7的面板差别很大?如何操作? 如果显示GF,一送电就跳,面板总显示AN-01是什么回事? 谢谢

网友C:
676vg3与G5,G7完全不是一回事。面板不能操作,运行要满足条件才行。明天找我。021-56711165,13003108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