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03-12-15):
通讯问题求助!!! 各位:想问问当我用MOXA CP-132时,用他本身自带的串口测试程序测到: 当我将串口波特率设置 >=9600bps时,其传输速度就只能在1K左右,当<9600时 ,其速度才是可变的?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看不懂,最好说得清楚些.

网友B:
您是说, 设为 9.6Kbps 时, 实际上是以 1Kbps 在 work 吗? 您如何测试的? 有外接 device 吗?

楼主:
是的,当我设为9.6Kbps或大于9.6Kbps时,都只以 1Kbps 在 work 。 我是将两个串口直接相连,用MOXA的测试程序直接测试的。 但当我的波特率设置小于9.6Kbps时,工作就是正常的。

网友B:
您的 1Kbps 是如何得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