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下STEP7如何装

楼主(2003-12-15):
我以前的糸统是98,在它下面安装STEP7是正常的,最近换了机器,糸统是XP HOME,但在安装STEP 7时总是提示糸统不支持,该光盘在98下安装是正常的,我该如何做。

网友A:
升级到V5.2

网友B:
把XP打个补丁

网友C:
xp pro是可以的

网友B:
winxp pro sp1 中文系统装STEP7 V5.2不行,请问英文系统可以吗

网友D:
我的就是winxp pro sp1,S7V5.2 SP1安装和使用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如果不是正版的系统的话是有可能出现这情况的,建意再买另一张吧.但S7 V5.2不支持服务器版的,请注意.

网友E:
北京格瑞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我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世界先进电气产品的代理,公司凭借在电气自动化的专业经验和雄厚的经营势力,为各领域工业企业的电气自动化发展提供咨询、设计、供应、编程、调试等全方位服务。 公司下设商务部和工程部;商务部主要是利用库存丰富,因价格优惠这一优势,负责工控产品的批发及零售。工程部可以承接自动化控制工程,变频调速和输配电的一条龙技改工程。 经营范围: SIEMENS:PLC 低压电器 MOELLER:低压电器 P+F、PILZ、IPF、TURCK:传感器 现场总线 旋转编码器 DOLD IPF 各种规格低压电器 承接自动化工程 我们正不断加大库存量、增强技术力量,力求为您们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39号3号楼1104室邮编:100039 电 话:88229155 88229156 88229157 88229152 88229153 68164951 68164952 68164953 传 真:68164149 我们的网址:www.greeland.com

楼主:
我的XP HOME是本本的OEM版,绝对是正版,机器自带的,如要升级为5.2版不知哪里可下载。

网友F:
现在的winxp sp2下面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2006-09-06):
先把系统语言改为英语再安装,注意和语言相关的都改为英语就好了,装完后再该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老大别用home的用pro的

网友H:
HONME 版下可以装STEP7 V5.2,V5.3必须在PRO下安装

网友I:
step7
做s7-400的么

网友J:
   step7
做s7-400的么
-----------------------
S7-300/400都可以

网友K:
要用专业版的

网友L:
使用pro xp2

网友M(2009-04-04):
Step7 v5.3 Professional 正确安装方法 Step7 v5.3 Professional 安装步骤 1 安装Windows 2000 SP4/xp Professional+SP1/SP2 (xp home除外) 2 安装 IE6 \IE6b2800\ie6setup.exe 3 设置 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英语(美国)" 控制面板-区域选择-设置默认值 选择"英语(美国)" 4 安装Step7 v5.3 \ STEP7_PROFESSIONAL_2004\Setup.exe 注: 源文件的路径不能有汉字 否则Setup.exe不能执行选择: Step7 v5.3 S7-SCL v5.3 S7-GRAPH v5.3 (Graph 7 ) S7-PLCSIM v5.3 (PLC仿真) Ao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v1.1 选择语言: English 提示: Transfer License Keys Yes Transfer should take place during installation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选择: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5 恢复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中文(中国)" 6 安装 Step7 v5.3 和Graph v5.3授权将"\Step7 v5.3+graph5.3授权"目录拷贝到硬盘执行STEP7V53key.exe安装 Step7 v5.3授权 A1710453 执行s7graph53.exe安装Graph v5.3授权 A1S7GR53 注: 我并没有先装Step7 v52 有些朋友将WIN2000的"当前用户的设置/您的区域设置"设为英语这是没有用的应将"系统的语言设置/设置默认值"设为英语才有效 安装WinCC60时必须先安装SQLSERVER2000SP3FORWINCC6 你真的很嫩,以为修改注册表就是系统原因,刚做的系统就没有错误了???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按F5刷新,然后安装就可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正确安装WINCC6.0的步骤 (此次安装在WIN XP系统中安装通过XP不能是HOME版的!!!) 1首先安装SQL FOR WINCC6.0这个软件(如果你的系统已安装此软件相关版本可能提示安装失败请卸载后再重新启动操作系统后安装)!安装过程中有提示按提示就可安装完毕! 2第二步要安装“消息队列服务”,点“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在控制面板里双击“添加/删除程序”,打开后,点击“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出现对话框,把里面的“消息队列”前面打上勾后,点击“下一步”,WINDOWS就会自动安装(安装过程中可能需要WIN XP安装盘)! 3第三步,就是要安装WINCC6。0了,在安装过程中,需要输入序列号"serial":在这里必须填入以0开头的10个数字,如0123456789就可以,但必须是0开头,接着往下安装,在要安装授权时,你一定选择“NO,”先不安装授权,才可以往下接着安装的!慢慢等10分钟之后也就差不多安装完了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才能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