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传数据

楼主(2003-12-15):
用adlink_daq2010,在2000下编程,如果要求实时采集、实时显示,则数据传送方式是否必须为 dma方式?如果用dma方式传数据,在2000下怎么访问dma控制器呢?

网友A:
我的观点是对于不在高速信号采集情况下,一般不需要DMA方式,那样会增加硬件的成本。同时在信号频率很高时,若数据传输慢可能会丢失后面的采集数据。这需要根据你的采集要求。 这个话题应该多考虑一下,如果要用DMA方式,系统怎么去访问DMA呢?这个我不清楚,希望做过的高人指导。

楼主:
adlink_daq2010是2mhz采集频率,8kfifo,应该算是高速吧,可是我怎么在2000下控制dma 控制器呢?不用dma而用查询式来得及传数据吗?请 指教,谢谢!

网友B:
直接调用DLL不用对DMA控制器进行单独控制,因为对DMA控制器的具体操作已经嵌在函数内部了,具体可对照例子看帮助文件以了解采集卡控制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