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111的疑问??请解答下?

楼主(2003-12-15):
请问:PCI9111卡上DA 的速度?DA通道如何使用?什么时候用DA通道呢?    另有:关于凌华板卡编程的置疑??? 请问下:凌华的板卡在VB。VC。下编程可直接调用动态连接库,但是请问下   凌华的卡在LabView有随卡附送的驱动,那在LabView编程是不是也有什么   库函数可以调用呢????如果没有的话,那怎么简单的去实现呢????

网友A:
象PCI-9111这样9字打头的多功能卡,输出本身不带时钟和FIFO,也就是说,无法输出连续的波形,输出速率也无法精确控制,所以这样的D/A一般用在低速或者对速率要求不严格的场合,比如说输出一个直流电压。关于LabVIEW请参考下面另一标题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