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中指定设备地址为1时,PLC本身的地址怎么设置??

楼主(2003-12-15):
请问各位大侠: 在组态王中指定设备地址为1时,PLC本身的地址怎么设置??是不是只要在PLC上拨动一下二进制的开关为1就行了????在下现在很急,,请懂的仁兄帮我解答一下,,在下跪谢了!!!!!!!!!!!

网友A:
何种PLC? 组态王设置的设备地址,应与PLC设置的地址一致。 PLC设置的地址可以由PLC边城软件设置或查看。

网友B:
plc的型号为OMROM(CPM1A)。 如果现在把组态王的设备地址为1,那么这个型号的PLC的地址怎么设? 我不知道怎么设置PLC本身的地址,还请高手相助!!!!

网友C(2009-10-16):
在plc的系统快里有port0和port1的地址设定的。

网友D(2012-12-13):
引用 网友E:
组态王设置的设备地址,应与PLC设置的地址一致。 PLC设置的地址可以由PLC边城软件设置或查看。

那在plc编程软件是面该怎么设置或查看啊?我的plc是三菱FX2N的,小弟新手希望多多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