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两路AD转换采集出来的数据为啥总是一样的

楼主(2003-12-15):
我们目前正在用TI公司的TMS320LF2407型号的DSP做一个测控项目,现在用到了两路AD转换,但是在进行数据采集的时候,当只用一个通道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当两个通道同时采的时候,两个通道采出来的数据总是一样的,在程序中是采用软件触发控制启动AD转换,我们尝试着把两路AD转换分开,是用两个不同的排序器来做,但是采出的数据总是和排在后面的排序器的通道的数据一样,两个通道采集出来的数据仍然是一样的,如果有那位前辈遇到类似的问题,希望能赐教,小弟现在已经焦头烂额了,谢谢!

网友A:
一般多通道的 AD 处理... 1. 每次 trigger 前, 需要设定 Multiplexer 去切换通道. 2. Settling Time : 切换通道后, 得 delay 一些时间, 等待其 ready.

楼主:
谢谢,您是第一个给我回复的人,我的感觉也是,数据在采集进来以后可能是因为时序的问题,又给冲掉了,现在我还在看书,尽量想办法解决,若实在不行,只能想办法避开这个问题!再次感谢您!

楼主:
DSP2407不是有四个排序器,可以自动排序8个通道的AD转换吗,那吗每次触发AD转换的时候还要切换通道吗,我是第一次用DSP来作东西,所以有很多地方都不大明白,希望各位前辈赐教!